楼主(2025-05-30):
昆仑通态静态文字显示输出,在操作中勾选显示输出,显示类型为字符串,然后关联变量,我定义的是变量等于1.1的时候 显示“报警”,变量不等于1.1的时候变量“正常”,脚本检查没问题 ,模拟运行时候无论我怎么改变变量数值 ,显示输出一直就是“正常”,没有达到预定的效果,两种脚本程序如下:

一种:

IF 数值显示=1.1  THEN
报警对象="系统错误"
ENDIF

IF 数值显示<>1.1  THEN
报警对象="系统正常"
ENDIF

二种
IF 数值显示=1.1  THEN
报警对象="系统错误"
ELSE
报警对象="系统正常"
ENDIF

网友A:
你“数值显示”这个变量确定是浮点数吗?我直接复制粘贴你的第一种写法,没问题。
IF 增加=1 THEN
数值显示=数值显示+0.1
增加=0
ENDIF

IF 减少=1 THEN
数值显示=数值显示-0.1
减少=0
ENDIF

IF 数值显示=1.1  THEN
报警对象="系统错误"
ENDIF

IF 数值显示<>1.1  THEN
这个是

网友B:
这个应该简单啊,不会轻易遇到是组态软件问题,可能要细心一点检查,问题应该是个小问题
现在就是 启动模拟 后就 一次可以显示 预设的情况,如果更改比较值 的话就不行了,我把脚本放在后台任务也是一样 的,所以我有点找不到原因了

网友C:
一切正常,你的后台任务循环时间是多少

后台循环时间是100ms,我测试的 是在1.1-1.3之间显示系统错误,离开这个区间 就无法  显示 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数值显示”这个变量确定是浮点数吗?我直接复制粘贴你的第一种写法,没问题。

那可能是浮点数精度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