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肥仔

楼主(2025-06-01):
                      最近公司的加热设备要增加通讯功能,而且又跟触摸屏通讯,我没有做过这种配合,在此请教各位大神!

  触摸屏:欧姆龙NB7W-TW01B
  温控器:欧姆龙E5CC-RX2ASM-804
                     请教各位大神,这两种如何走485通讯(接线,温控器设定,触摸屏画面制作跟程序)

                                                                        在此感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A:
       有没有好心人能给楼主全套服务一下

网友B:
DeepSeek的回答:

1. 硬体接线
E5CC-RX2ASM-804
此型号支援 RS-485 (Modbus RTU) 通讯。

通讯端子为:

Terminal 13 (B) – 通讯 B 线

Terminal 14 (A) – 通讯 A 线

NB7W-TW01B
此 HMI 有 RS-485 (COM2) 通讯埠。

通常 COM2 的接脚为:

Pin 3 – A 线 (D+)

Pin 8 – B 线 (D−)

接线对应方式:
E5CC 端子    RS-485 名称    NB7W COM2 DB9
14    A (D+)    Pin 3
13    B (D−)    Pin 8

⚠️ 注意:有些文献或品牌 A/B 定义会相反,若无法通讯可尝试交换 A/B 线。

✅ 2. E5CC 温控器通讯参数设定
请进入 E5CC 的设定模式(按住键进入),设定以下通讯参数(根据您实际需求可调整):

参数代码    说明    建议设定
Uno    通讯模式    2 (Modbus RTU)
bPS    通讯鲍率    9600 或 19200
Prty    同位检查    E(Even)
StP    停止位元    1
n81    资料格式    8N1(资料位8,无同位,1停止)
Add    通讯位址(Slave)    1~247(例如设为 1)

✅ 3. NB HMI 设定
请用 NB Designer 软体来设定 NB HMI:

新增设备 (Device Setting):

装置型号:选择 OMRON Temperature Controller (Modbus) 或手动选择 Modbus 通讯。

通讯埠:选择 COM2 (RS-485)。

设定参数需与 E5CC 完全一致:

通讯模式:Modbus RTU

鲍率:例如 9600

资料位元:8

停止位元:1

同位元:Even

Slave Address:1(与 E5CC 相同)

画面上新增元件(如数值显示),连接 Modbus 位址。

✅ 4. Modbus 位址对应范例(E5CC 常见项目)
功能    Modbus 地址    说明
PV(目前值)    0000h    Input Register(读取)
SV(设定值)    0001h    Holding Register(可读写)
操作模式(RUN/STOP)    2100h    Holding Register(写入)

在 NB Designer 中,需要根据「资料型态」选择正确的寄存器类型(Input Register / Holding Register)。

✅ 5. 测试与除错
若无法连线,请确认:

A/B 线未接反。

通讯参数完全一致。

E5CC 的通讯开启。

NB COM2 埠已启用。

可使用工具如 Modbus Poll(搭配转接器)测试 E5CC 是否有回应。
  • 下载积分:+5(工控肥仔) 谢谢,上午刚搞定了

网友C:
    楼上讲的非常全面
    czz674613079@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