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博途V19版本下S7-1214C和KTP-1200无法通讯的问题

楼主(2025-06-02):
最近初次使用博途V19,关于博途V19版本下S7-1214C和KTP-1200 PN版无法正常通讯的问题,1214C (6ES7 214-1BG40-0XB0),版本为V4.6,KTP-1200 PN (6AV2 123-2MB03-0AX0),版本为V17.0,电脑上仿真RT可以正常使用,但是程序下载到触摸屏里,就提示连接中断,如下图所示,请大神们支招,谢谢!

网友A:
你把触摸屏的版本降到16就可以正常了

楼主:
谢谢,不过已解决此问题!我的项目是从V15.1版本升级而来的,最后有个朋友告诉我,在硬件组态里,PLC和触摸屏分别右键编译,软硬件全部重建一下,再下载一遍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A:
我碰到过类似的,我用的博图V18,同一份程序,当屏的版本组态16.0时,下载之后设备都正常,但是当组态屏的版本换成17.0屏固件版本也升级到17.0时,就卡BUG了,后来重新组态16.0和用16.0的屏固件刷新后又是正常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