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26UDV PLC读出来的程序不全

楼主(2025-06-02):
三菱Q26UDVPLC读出来的程序不全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你怎么判断出程序不全,有图片吗

网友B:
我遇到过,三菱QPLC 梯形图程序,我从PLC读取,然后在比对校检,发现不一样

网友C:
是不是 用了功能块呢
每天学习一点点

网友D:
下载的时候,没有勾选源代码,上传的时候就是这样

网友E:
有没有可能是plc电池没电了,导致程序出错,这时候你读取程序的时候 就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F:
读一次源代码,读一次纯梯形图。用纯梯形图完善源代码的梯形图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楼主(2025-07-11):
6楼,请问一下怎么来完善代码,谢谢!

网友G(2025-09-14):
引用 网友F:
读一次源代码,读一次纯梯形图。用纯梯形图完善源代码的梯形图
那叫一个噩梦般的开始呀~Gxwork2这个Bug真是个大坑

网友H:
人家用了结构体编程,读出来的是纯梯形图,所以读出来的就显示不全了!

网友I:
这个要么是读取时模块参数没有全选,
要么就是编程 软件或者电脑语言环境不一致——例如GPP编程界面用GX读取等等

网友J:
用了功能块就这样的

网友K:
使用了源代码编程 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