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6-02):
与原装比有哪些差异或者差距?

网友A:
欧姆龙PLC没有OEM的,CP2E就是CP1E的升级版

网友B:
台达都有国产兼容,欧姆龙肯定有的
引用 网友A:
欧姆龙PLC没有OEM的,CP2E就是CP1E的升级版

网友C:
omron没有见过,仿台达的见过

网友D(2025-07-12):
欧姆龙没有见过高仿的 只有见过翻新的

网友B:
在华东华南,国产仿欧姆龙用得较多
引用 网友D:
欧姆龙没有见过高仿的 只有见过翻新的

网友E:
做些中低端应用  使用环境也注意一下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F(2025-12-19):
用过这款的EC通讯

网友G:
三菱 、台达、S7-200 用过

网友H:
用三菱的。,
深耕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