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6-03):
昆仑 通态触摸屏输入框能设置断电保持吗,现场自动加料,每次断电都要重新设置加料时间 ,不然上电后就一直加料,这个很麻烦

网友A:
思路错了,这个时间应该在PLC中设置为保持;每次上电后,触摸屏会自动再读取这个时间。
现场 这个 自动添加系统没有用到 PLC,就用了 一个昆仑通态和一个继电器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B:
屏上也可以保存初值,实时数据库里找到并双击变量,有一个“变化时自动保存初值”,勾上就可以了。但是注意,如果屏上保存了,但是PLC里没有设断电保持,可能会出现上电后HMI保存的数值被PLC覆盖掉的情况,所以一般都在PLC端做保持。
我想实现的是通电设置后如果断电了在通电启动后之前设置的还能保持,你说这个这个设置是提前设置的 ,现场要根据情况 实时改动 的

网友B:
我用HMI做断电保持,欧姆龙的CP系列没有问题,PLC不做保持也不会覆盖掉HMI的。但是1214就不行,必须在PLC做断电保持,要不上电就会发现一瞬间是保存的值,下一秒PLC运行直接清零。可以验证下可行性。

网友C:
完全可以,MCGS有刷盘函数,可以使用策略调用函数存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完全可以,MCGS有刷盘函数,可以使用策略调用函数存盘

正好遇到此类困惑,能详细说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