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6-03):
我下载的C#学习视频里的,有教程源代码。
源代码项目,可以运行
我把源代码里的一个方法,复制到我自己新建的类,会有变量为NUll的警告。
请教一下,出现这个不同的原因是什么?
using的命名空间,也是一起复制的。应该是一模一样的啊

网友A:
是不是需要把源项目中的XML文件复制到新的项目中?新建的xml文件里有没有变量?

网友B:
打断点调试,找出哪一行出问题了
山坡羊·潼关怀古
元·张养浩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
望西都,意踌躇。
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神之预言)

网友C:
xml文件不存在导致的报错吧,你用debug模式运行直接就指向了。

网友D: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E:
不懂,想知道警告信息

网友F:
这恐怕是引用的插件没有添加上

楼主:
谢谢各位,确实是XML路径的问题,现在可以了

网友G:
我来学习一下

网友H:
是否学C语言,英文的过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