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6-03):
如图所示,外部参数无法写入,在系统设置里面可以改变

网友A:
不是所有的参数都是实时生效的,手册仔细看下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所有的参数都是实时生效的,手册仔细看下哦

不,我已经断电重启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我已经断电重启的了

你断电重启后的扫描时序也要看下,X20和Y2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