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U控制MR-JE-C程序案例

楼主(2025-06-04):
5Uplc通过网线连接控制MR-JE-C驱动器程序怎么写

网友A:
论坛里很多,当然我这边也有模板

网友B:
引用楼主哈哈虾于2025-06-04 09:08发表的 5U控制MR-JE-C程序案例 :
5Uplc通过网线连接控制MR-JE-C驱动器程序怎么写
先设置伺服ip地址,控制方式选用basic. 设置回原点速度,
然后在plc这边启用basic 分配远程io地址..根据起始地址,编写手动程序。
首先建立通讯。。通讯正常后,给伺服使能。然后设置加减速时间,扭矩参数。伺服手动模式为3;
定位模式为1,回原点模式为6. 设置手动速度。先点动伺服。一步补开始调试.

网友C:
我这现成的功能块 V我
月在季风中等圆,我在浮生里等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