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佬用过COPLEY驱动器吗 调试软件是什么来着

楼主(2025-06-04):
跪求大佬们解惑
第一次接触这个驱动器 调试软件都找不到

网友A:
下载这个链接,
https://store-archive.codesys.com/ftp_download/3S/CODESYS/300000/3.5.21.0/CODESYS%203.5.21.0.exe
然后安装。
装完后导入你控制器的包或配置文件,然后再找一份新手教程从头看操作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