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宏指令计算 求解k值

楼主(2025-06-04):
求助大神如何求解k值
x,x1,x2,y,y1,y2,h均為輸入值
(x-h)*(x-h)+(y-k)*(y-k)=x11
(x1-h)*(x1-h)+(y1-k)*(y1-k)=x12
(x2-h)*(x2-h)+(y2-k)*(y2-k)=x13
x11=x12=x13

网友A:
你都有公式了,直接在宏指令写吧
大神我第一次寫,就是寫得好怪
,可否求救一下
感謝

网友B:
算术类不知道怎么解题,可以问ai;
问了一下deepseek,一开始推导还是中文,后面变成英文了,难道deepseek不是中文的吗?
感謝我嘗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