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Q系列QD75D5的接线图问题

楼主(2025-06-04):
如图,已经选择脉冲+方向模式,接线是24V正接A15,A16到步进脉冲+,然后步进脉冲负-24N负,已经程序已经正常监控有脉冲变化输出了,但是就是没有看到步进旋转。
步进已经上使能了

楼主:
测试出来了,A15-A18是PLC电源直接给的5V,不需要外部电源搞在一起,也就是A15到步进脉冲正,然后脉冲负回到A16就行。

网友A:
用得三菱伺服吗。假如三菱伺服的话可以用QD77MS

网友B:
差分的,直接对应接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