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威纶通触摸屏的大神帮忙看看这个宏指令怎么实现

楼主(2025-06-04):
触摸屏 与多个PLC通讯,每个PLC通讯上后,触摸屏每1个小时30分钟就向三菱FX5U PLC发送一个位动作指令,动作10分钟后动作指令解除。
哪位大侠帮忙看看能实现这个功能不???帮忙写下实例程序。小弟在此拜谢。。。。。。。

楼主:
没有大神懂么?

网友A:
威纶通宏指令没有定时器,定时器是个控件,拖到界面上自己设置参数就行了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B:
威纶通宏指令没有定时器….沒有?但是威纶通有定时器物件。
回答主题 : 楼主要的需求威纶通应该可以达到。但是应该楼主自己探索出来,会比较好。

网友C:
威纶通的宏可以定期执行,例如1000ms执行一次,在宏里做一个秒计数,超过1小时30分钟,就执行一次动作,再过10分钟再执行一次动作

网友D:
这个不是直接在PLC上做程序更加简单吗?

网友E(2025-07-09):
类似心跳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