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6-05):
请教一下,如图程序直接PLC读取的,左边也显示有定位模块,下载的时候就是不显示
唉,找到问题了,选错了定位模块的型号QD75D4和QD75D4N的区别

网友A:
同样遇到过这个问题,有路过的大佬帮解答下,别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遇到过这个问题,有路过的大佬帮解答下,别沉

上面我已经说了呢,我的是模块型号不一样……

网友B:
先把配置下进去重启才能下模块参数

网友C:
先下载程序,重启后再下模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面我已经说了呢,我的是模块型号不一样……

这个和CPU型号选错了,但是连上了,哎,就是下载不了

网友D:
标题的型号都写错了。。。
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