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6-05):
公司有个活儿,需要从客户的840D数控铣床读取轴的位置数据,传输到自己的倍福PLC,本人知识面不够对数控不懂,查阅了下资料感觉没底,特来求助。
840D的接口基本都占用了,暂时有2个思路:1是从PG接口走MPI,应该只需要找到程序里面的地址就可以读了,就是速度可能慢;2是走ProfibusDP,这样就要修改硬件组态,担心后面出问题,风险有点大。客户手上也没有原始的程序。大概就是这个情况。
各位大神有没有好办法,或者有离得近的(北京昌平)接个私活儿?

网友A:
NC-PLC数据交换方案
工具准备:
安装ToolBox中的NC_var Selector工具
创建专用DB块(如DB120)存储轴位置变量
实现步骤:
用NC_var Selector选择变量(如actToolbasePos[])并生成AWL源文件
在PLC中调用FB2功能块读取数据:
text

CALL FB2, DBxx
IN_S7AliasName := 'X_Axis_Pos'
IN_Chan := 1
IN_Ax := 1
OUT_Value := DB120.DBD0

倍福PLC侧配置:
建立与840D的DP/PN通讯连接
通过EL1809/EL2809等模块接收位置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