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触摸屏注释不显示了

楼主(2025-06-05):
原本使用正常,三菱触摸屏注释突然全部不见。用别的电脑可以正常显示,是缺少什么文件了吗?

网友A:
看一下是不是这里有被取消的,勾选一下试试

楼主:
谢谢,问题解决了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是不是这里有被取消的,勾选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