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6-05):
如图所示
触发M0  然后用M0的下降沿信号触发M1
但是M1始终ON不了
是什么原因呢? 有没大神讲解一下

网友A:
ldf m0  set m1  要放在第一行
  • 下载积分:+1(a921902990)
  • 持之以恒

网友B:
    M0前面复位掉了,PLC是顺序扫描的
  • 下载积分:+1(a921902990)

网友C:
    三菱没有把脉冲触发过程展示出来,在西门子中比较好
    原理都是通过对比前面状态来决定

网友D:
    前面RST了M0,  导致M0下降沿没有接收过有效信号,自然不会有下降沿

网友E:
    下降沿是从ON到OFF触发,你的程序触发了M0又置位了M0,所以到下降沿这里始终M0是OFF的。

    把下降沿这行放到第一行,这样M0 ON的状态先记录,后面M0复位,到第二个周期下降沿就能触发。
  • 下载积分:+5(cccccy)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a921902990)

网友F:
引用 网友A:
    ldf m0  set m1  要放在第一行

    或者将LDF M0改成M2

楼主:
引用 网友A:
    ldf m0  set m1  要放在第一行

    是的 放第一行就可以  但是M0有一个接通到断开的过程为什么 放在最后一行的下降沿脉冲就不行

网友F:
    六楼已经解释的很清楚了
引用 楼主:

    是的 放第一行就可以  但是M0有一个接通到断开的过程为什么 放在最后一行的下降沿脉冲就不行

网友G:
    1.先      ON       M0
    2.再      RST     M0
    3.最后 下降沿   M0

    单步运行的逻辑去想,
    第二步的时候就RST了,
    第三步的时候M0 是OFF 的状态,哪来的下降沿信号

网友H:
    M0、ON了后又、自己把自己复位了

网友I:
复位那步放到后面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J:
扫描是从上到下  从左到右

TEL-  19290606....
EMAIL- yeazh.888@163.com

网友K:
LDF  M2    SET M1
QQ 302961958
闲鱼  ucldnaqk ,有一些二手学习硬件低价出售
欢迎私聊

网友L(2025-07-15):
扫描周期这个东西还是不能完全理解
引用 网友E:
下降沿是从ON到OFF触发,你的程序触发了M0又置位了M0,所以到下降沿这里始终M0是OFF的。

把下降沿这行放到第一行,这样M0 ON的状态先记录,后面M0复位,到第二个周期下降沿就能触发。

网友M:
M0没接通一个扫描周期,就复位了

网友N:
下降沿放在第一行,MO复位后第二个扫描周期执行SETM1

网友O:
正解
引用 网友F:

或者将LDF M0改成M2

网友P:
PLC扫描从左到右,从上到下,一个扫描周期内,M0接通后就复位了,后面永远检测不到下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