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一下大佬们,汇川EASY521力矩模式和定位模式可以切换吗?指令是什么阿

楼主(2025-06-06):
我可以定位模式和力矩模式来回切换生产吗? 就是我先用定位模式到达产品位置后 然后再切力矩模式 到达设定的扭力后 切会定位模式回到初始位置这样可以实现吗,请问他的模式切换指令是什么阿?或者他的模式状态指令

网友A:
没你想得那么复杂,位置控制就直接拉位置指令,扭矩控制直接拉扭矩控制指令就行。
下载积分:+1(忍下阿水)

网友B:
当然可以!

网友C:
汇川H5U的我就测试过,可以这样做
汇川H5U—EtherCAT总线位置扭矩模式FB_哔哩哔哩_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qGL7zAE1m/?vd_source=bd98370170cd04f9ea404d49b3e1ce5b
FX5U和禾川SV-X5EA伺服位置_扭矩切换拧螺丝_哔哩哔哩_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iQoWYyEiL/?vd_source=bd98370170cd04f9ea404d49b3e1ce5b
下载积分:+2(忍下阿水)

网友D:
用扭矩打断位置指令,有打断标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