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6-06):
我的电脑上装了,SQLserver 服务 和 SSMS。 可以用SSMS访问,本机的SQLserver么? 就是数据库服务端和客户端,装在同一台电脑上。还是必须装在两台电脑上?

网友A:
SSMS18版本以上的访问SQL数据库好像不能直接访问,需要设置

网友B:
可以装在一个电脑上

网友C:
可以本机访问的

网友D:
测试的顺序应该是先本机,再电脑之间测试;
如果是PLC对接数据库,通过IGT-DSER实现;不用编程不用联网,支持多台PLC与SQL数据库对接:
相关配置文件和资料: PLC-SQL.rar (4631 K) 下载次数:61
  • 下载积分:+3(eq8zw5xb) 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试的顺序应该是先本机,再电脑之间测试;
    如果是PLC对接数据库,通过IGT-DSER实现;不用编程不用联网,支持多台PLC与SQL数据库对接:
    相关配置文件和资料: [attachment=312048]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