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日的电机驱动器报警J1

楼主(2025-06-06):
今天在工厂里面遇到这么一个问题同日的电机驱动器报警J1是速度超限报警排查完电机的问题之后发现是编码器线损坏,重新接了编码器线设备可以正常初始化在自动运行时电机驱动器那边没有反馈定位完成信号,现在搞了一天了就想问一下大哥们没有反馈信号一般都有什么问题可以排查
(工厂设备现在我这边的大哥在修着就问一下)

网友A:
要看你是什么控制 变频器 还是伺服 如果是变频器 有些变频器里面可以查找看看什么原因 比如安川E1000就有这个功能
努力做个合格de工控人
qq群4057363
:赠人玫瑰 🌹 手留余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