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PLC与 PLC通讯,一个主一个从,这内部程序怎么衔接的?

网友A:
看用什么协议,先从modbus入手,无非就是发送和接收数据,然后处理数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用什么协议,先从modbus入手,无非就是发送和接收数据,然后处理数据

正如一楼所说 看你走什么协议 modbus 还是 NN通讯 从主   还是RS 什么  你要看你用什么协议
向大佬学习~向大佬致敬
压缩包解WINRAR
一天学一点点
空群:4057363

网友C:
引用楼主铁锹庄稼汉于2025-06-07 11:41发表的 PLC与 PLC通讯 :
PLC与 PLC通讯,一个主一个从,这内部程序怎么衔接的?

如果是三菱5u,就用简易通讯就行,需要你这边给出具体的型号。
plc

网友D:
这不没人管的状态还不好么?
想怎么发怎么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