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发脉冲给伺服控制电动机的行程

楼主(2025-06-07):
plc发脉冲给伺服控制电动机的行程,频率是什么作用,这个频率应该是伺服 电机频率一样吧

网友A:
频率是PLC发脉冲的频率 频率越高 电机速度越快
真诚感谢!

网友B:
脉冲数就是距离,频率就是速度
真诚感谢!
苍生涂涂 天下寥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脉冲数就是距离,频率就是速度
精辟解读

网友D:
回老家600公里,正常平均100码和堵车平均40码,还有加减速斜波,请问已知路程,两种速度分别花了多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