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ST语言中FOR循环求助

楼主(2025-06-07):
汇川ST语言中FOR循环为啥跳出不了循环,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网友A:
你这个sum1又不清零,循环完后又再循环,肯定一直累加
sum1不是在FOR里面吗,i已经等于100了应该跳出循环体啊,sum1为啥还要累加呢?

网友A:
每个扫描周期都会给 sum1 增加 100(执行 100 次 sum1:=sum1+1) ,i跟sum1有什么关系 你要是只在循环那应该是Sum1=i+1 用那个循环的i,而不是sum1加呀,sum1等于是这个程序块的全局变量,
嗯嗯谢谢

网友B:
sum1不是在FOR里面吗,i已经等于100了应该跳出循环体啊,sum1为啥还要累加呢?
是在一个扫描周期内跳出循环了。你的FOR循环又没有加条件,而且sum1又不清零,所以会一直累加啊

网友C:
你这个FOR循环前面不加条件,肯定一直执行啊 要加IF条件

网友D:
你要加一个清零

网友E:
要断开for循环的条件,否则就是一个扫描周期循环100次!

网友F:
循环内加上
EXIT;
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