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6-08):
家人们,求助编码器控制电机依所设定的轨迹运动的编程思路,有没有较好的电机控制方案帮忙指导 ,感谢万分!
详细要求如下图:1.使用三菱FX PLC2.当编码器X0计数值到达100时,Y0电机可以即时移动到对应A点位坐标。依次类推随编码品计数增加,Y0也不断动作。3.编码器从0-100计数时间约500MS。

网友A:
你可以用相对指令 不如 100 100的走   这个指令你去了解一下
努力做个合格de工控人
qq群4057363
:赠人玫瑰 🌹  手留余香!

网友A:
你可以去了解一下 相对指令
努力做个合格de工控人
qq群4057363
:赠人玫瑰 🌹  手留余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去了解一下 相对指令

相对指令要如何控,能不能详细指点,谢谢!

网友B:
可以考虑可变速发脉冲

网友C:
我就知道汇川的使用凸轮就可以做到了,三菱的也是如此,但是需要FX5U吧

zsh340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就知道汇川的使用凸轮就可以做到了,三菱的也是如此,但是需要FX5U吧

FX1N FX2N FX3U都有电子凸轮这个指令,还可以外挂凸轮模块

网友E:
2N没有吧!

网友F:
需要编码器资料的话 可以联系哦
附件: 5增量编码器8.pdf (1158 K) 下载次数:22
旋转编码器
zsh340

网友D:
引用 网友E:
2N没有吧!

很多年前用过,还外挂了凸轮模块。记得好像是用在卷绕机上的

网友G:
没看懂,计数到50时电机走不走?还是到100才走?后者判断下触发定位不就好了

网友H:
编码器安装在皮带线上,问题是皮带是一直运行还是会停下来,计数到100 ,伺服电机 XY轴移动到A点,计数到200,XY轴移动到B点,只有500MS是时间移动,移动距离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