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200随动误差

楼主(2025-06-09):
1214组态S200伺服驱动器,在运行的时候,速度低于设定值300就能正常运转,但速度上不来,超过300就报警随动误差过大,也用S200伺服网页调试软件优化过了,优化之后电机运行时噪声很大,速度也不快,而且还是会报随动误差过大,求指点。。

网友A:
设定好之后,先用电脑进行驱动静态优化启动,再用程序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定好之后,先用电脑进行驱动静态优化启动,再用程序跑
好的,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