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8.0破解

楼主(2025-06-09):
同样的安装程序和补丁,在笔记本上可以破解成功,在工控机破解失败。各位大神有没有遇到同样的情况?是不是WINCC针对工控机做了处理?

楼主:
在笔记本电脑就正常,装在工控机出现上面的提示

网友A:
破解包没有破解好重新来一遍破解,而且WINCC不要开机启动。
下载积分:+5(勤工俭学) 真实有用。

网友B:
没有破解加密狗,破解包里有个软件,复制到WINCC的安装目录,打开软件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