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薄弱的菜鸟

楼主(2025-06-09):
小弟遇到轴错误编号108和102,偶发报警,一天1-2次。108查了手册是说“启动不可,在不可启动的轴动作状态下执行了启动请求。”我这个伺服就做了简单的两个位置的定位控制,我在想是程序写的不对,我写的是  MOV K1 U4\G1500  ,我在想这个问题是不是用MOVP  K1 U4\G1500 能解决啊。但是现在客户这几天又不生产,不能写进去论证一下,就先来论坛求助一下各位大佬。102错误代码意思为 运行中伺服就绪信号变为 OFF,检查了盘内线路没发现啥问题,会不会和我设置的伺服电机参数有关系啊。总共有三台电机,都有这个偶发问题。PS;三菱电机技术支持打了好几遍都是客服忙

网友A:
这个一般是控制逻辑有问题才会报警,比如定位时启动多个定位,或者JOG时候定位,或者停止导通定位等,具体还是要看程序
基础薄弱的菜鸟

楼主:
谢谢答复,就三个动作前进后退,原点复归。都在程序里面互锁了,客服的意思是108由102引起的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般是控制逻辑有问题才会报警,比如定位时启动多个定位,或者JOG时候定位,或者停止导通定位等,具体还是要看程序

网友B:
不会吧,这有这么难啊,我两天就学会了很多定位模式了

基础薄弱的菜鸟

楼主:
哈哈见笑了,现在遇到定位模块102报警,客服说欠压,查线,查来查去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这有这么难啊,我两天就学会了很多定位模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般是控制逻辑有问题才会报警,比如定位时启动多个定位,或者JOG时候定位,或者停止导通定位等,具体还是要看程序

应该是1楼的分析

网友D:
查一查你是不是在速度为0时进行启动?或者你压根就没有送速度数据

网友D:
如果没有在程序中传送速度数据的话,表格参数中就要有速度设定值

网友E:
不可启动的时候你触发了定位,有可能轴还在上个动作中你就触发了,可以加个延时或者busy信号自锁试下效果
基础薄弱的菜鸟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程式逻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