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线圈上电电压掉到85V

楼主(2025-06-09):
各位大佬 图中的空开控制后面两个接触器上电 没上电前开关是220V 空开合闸输出电压变65V了 而且接触器的输出端都拆掉了 有大佬遇到过没

网友A:
挨着排查空开/接触器接线端子是否压紧,接线端子是否氧化,
电压表测试空开进线端电压与出线端电压,如果空开没问题就查接触器。

网友B:
这是直接接的负载线圈嘛?有没有可能是供电电压有问题,是虚电压 。得往前查

楼主:
空开进电没合闸是有217V的 合闸就掉下去了 试过直接在空开输出接两条线是能吸和一个接触器的

网友C:
可能回路存在线圈串联或零线缺失

网友D:
零线回路开路

网友E:
直接用220V接到接触器线圈看看能不能吸合,如果能,建议更换空开试试

网友F:
测测零线对地多少V?

网友G:
如果220VAC通过了一个接触器主触头,可能是触点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