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主电路处加接触器问题
基础薄弱的菜鸟

楼主(2025-06-09):
各位前辈,伺服放大器主电路前加装接触器会不会起到稳压作用啊?有没有哪位前辈加过,小弟以前遇到的伺服放大器都没加过接触器。看放大器说明书接线那边的图,放大器前面都加了接触器

网友A:
作启动电源,失压保护
基础薄弱的菜鸟

楼主:
大神,我遇到定位模块102报警,一天个把次,查手册说确认伺服放大器的电源状态、与伺服放大器的配线及连接器的
连接状态。线都确认了没问题,现在在想要不要加个接触器,伺服放大器说明书接线图上也画了接触器
引用 网友A:
作启动电源,失压保护

网友B:
可以不需要,从来没加过

基础薄弱的菜鸟

楼主:
谢谢回复,是啊以前从来没加过,现在遇到定位模块报警102,给整没办法了
引用 网友B:
可以不需要,从来没加过

网友C:
一直用接触前期做驱动器电源回路

网友D:
安全方面,断伺服电机主电源(动力电源)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
钢笔,铅笔,文具盒,

三菱伺服主电路处加接触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