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6-09):
公司改造设备,也是第一次接触信捷的PLC,断电数据清空了,不知道怎么设置断电保持,网上搜索了些步骤,但是和我的软件好像有点不一样,求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信捷断电保持寄存器是:HD不是D!
引用楼主张三疯于2025-06-09 16:25发表的 信捷PLC,断电数据无法保持 :
公司改造设备,也是第一次接触信捷的PLC,断电数据清空了,不知道怎么设置断电保持,网上搜索了些步骤,但是和我的软件好像有点不一样,求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B:
   没用过起码手册先看看嘛
zsh340

网友C:
引用楼主张三疯于2025-06-09 16:25发表的 信捷PLC,断电数据无法保持 :
公司改造设备,也是第一次接触信捷的PLC,断电数据清空了,不知道怎么设置断电保持,网上搜索了些步骤,但是和我的软件好像有点不一样,求各位大神指点。

XC的停电数据保存,XD的停电数据保存

网友D:
还是要多看手册,特别是国产或者小众PLC,基本都是三菱风格,固定的寄存器和表达方式不对就容易出错。

几年前公司突然用信捷的XC2,我用三菱的写法连计时器都写不出来,还是看手册才知道怎么写。
三菱也是,太久不用,如M8000,SM400,不同系列不同的写法,容易记错写错。
而博图,基本就时钟震荡自选,其他都是DB块寻址,可以减少很多死记硬背,F1看一下就完了。

网友E:
来劲了,信捷汇川禾川雷赛之流这种国产老是会有人代入惯性思维觉得自己用过三菱欧姆龙西门子天下无敌 每次有人来问我手册甩过去都不会翻,搜索资料和筛选是一项很重要的能力

网友F:
信捷软元件是真的多

网友G:
有停电保持区域设置

网友H:
曾在信捷上班,比较旧的设备会出现类似问题,更换电池试试看,不行就只能刷新软件版本,再不行换新了

网友I:
XC系列3~5年之后,断电在通电PLC的D寄存器还会乱码呢

网友J:
做高端的可能会有些问题 这些基础的还是可以的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K(2025-07-10):
引用 网友F:
信捷软元件是真的多

最乱的就是信捷,

网友L:
引用 网友I:
XC系列3~5年之后,断电在通电PLC的D寄存器还会乱码呢

同意,xc的会有这种情况,换电池都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