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速度波动

楼主(2025-06-09):
1214控制S200伺服,手动情况下,速度设置100,转起来后,监控发现实际速度会在86-120左右来回跳动,求助各位大哥。

网友A:
伺服速度增益调大 或者刚性调大

楼主:
问题解决了,的问题的控制方式是3号报文,加工艺对象控制伺服,MC指令,现在用111报文配合FB284控制,就没有那个情况了,不太清楚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有的说是3号报文youBUG.
引用 网友A:
伺服速度增益调大 或者刚性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