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6-11):
大家好啊,这个电流计算是不是 66KW/380*2 =347A   就是每相电流?负载是 单相380V的电阻丝

网友A:
1.732
  • 下载积分:+1(顺风顺水)
  • 项目、视觉、通讯QQ3515716

网友B:
    电流计算过程
    代入已知参数:
    66,000= 根号

    ×380×I×0.8
    计算分母部分:根号

    ≈1.732⇒1.732×380×0.8≈526.53
    求解电流:
    I=
    526.53
    66,000

    ≈125A
  • 下载积分:+1(顺风顺水)

网友C:
    I=P/(√3*U*cosφ)

网友D:
  • 下载积分:+1(顺风顺水)
  • 做工控人.不停学习.分享.交流.

网友E:
    引用楼主sky6595418于2025-06-11 16:52发表的 这个电流怎么计算呢? :
    大家好啊,这个电流计算是不是 66KW/380*2 =347A   就是每相电流?

    看你画的图有问题吧,三组66kw的东西,,,,每一个66kw的不应该是连接r,s t.三根线吗?
    plc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看你画的图有问题吧,三组66kw的东西,,,,每一个66kw的不应该是连接r,s t.三根线吗?

    有没的可能,他是加热纯阻性负载

网友G:
    总功率是66KW*3吗?

网友H:
    7楼正确,看上边那些人,哎

网友I:
    看你们搞得那么复杂,真是的。

    从楼主的电路图来看,是典型的三角形联结,每相是66000W(66kW),那么总功率就是198000W(198kW)。

    根据三相功率的计算 P=UI√3cosψ,如果功率因数以0.9计算,则三相线电流 I线=P/U√3cosψ≈334A。

    也就是说,该电路的线电流大约是334A。
  • 下载积分:+5(cccccy)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sky6595418) 真诚感谢!

网友I:
    另一种计算方法就是单相66000W(66kW),每相的电流是大约193A(仍按上面功率因数为0.9计算)。

    根据三角形接法的线电流是相电流的根号三倍,则193×1.732≈334(A)

    结果和上面的一致。

网友J:
    P=1.732IU
    I=P/(1.732*U)=66*1000*3/(1.732*380)=300A

网友K:
要让楼主说下是纯电阻加热器,还是其它。 我看是纯电阻的。

网友K:
我替楼主问了 deepseek  ,  看看下面答案  :

对于一台66kW、额定电压380V的纯电阻加热器,连接在U、V两相之间,计算电流的步骤如下:

公式与计算
基本公式
在纯电阻负载中,功率因数为1,功率公式为:
\[ P = V_{\text{线}} \times I \]
其中:

\( P = 66\,\text{kW} = 66000\,\text{W} \)
\( V_{\text{线}} = 380\,\text{V} \)(两相之间的线电压)
电流计算
代入公式解出电流:
\[ I = \frac{P}{V_{\text{线}}} = \frac{66000}{380} \approx 173.68\,\text{A} \]
实际工程中一般四舍五入,电流值约为 174 A。

对于三台66kW、额定电压380V的纯电阻加热器,分别连接在UV    UW  VW  求总电流

核心结论
总电流为每相线电流 ≈ 300 A(三相系统平衡情况下)。

安全设计

每相线路需支持 300 A 持续电流,建议选用 400 A 断路器及 150 mm² 铜缆(参考IEC标准)。

网友I:
你们都把三个66kW组成的三角联结负载当成三相66kW负载来计算,这是错误的理解造成错误的计算结果。

记住,三相66kW负载的功率不等于三个66kW组成三相负载的总功率。

在9楼和10楼我已经通过两种计算方式证明了这种观点。

网友L:
引用 网友D:
[attachment=311796] [attachment=311798] [attachment=311797]

这是理论数值,实际应用上的电流要比这个大。
做到老,学到老

网友M:
楼主说明了是阻性负载,画的图明显是三角形接法,计算公式: I=P/U/1.732     总功率是3相功率相 加198KW,计算结果是300.8A.如11楼所说的。。并不是楼上其他人所说的功率因数不是0.9就是0.8的算。阻性负载的功率因数就是1.
  • 下载积分:+5(老棍子)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5(cccccy) 热心助人!
  • 追求卓越
    做到老,学到老

网友M:
    300.8A
    追求卓越

网友N:
    三相总功率 P=66kw*3=198kw
    三相负载三角形接法,三相平衡
    电阻性质发热,功率因数可认为等于1.
    根据公式,P=UI√3cosψ可知电流I=P/U√3cosψ=198/380*1.732=0.3008KA.
    考虑三相电源不平衡,三相电流可能稍有2%偏差。

网友O:
    1. 首先计算总功率:
       - 图中三相负载功率均为\(66kW\),总功率\(P = 66\times3=198kW\)。
    2. 然后计算三相电路的电流:
       - 对于三相平衡阻性负载,电流\(I=\frac{P}{\sqrt{3}U}\)(\(U = 380V\),\(P\)为总功率),\(I=\frac{198\times1000}{\sqrt{3}\times380}\approx 300.76A\)。
       - 对于三相平衡感性负载,考虑功率因数\(\cos\varphi\)(一般取\(0.8\)),电流\(I=\frac{P}{\sqrt{3}U\cos\varphi}=\frac{198\times1000}{\sqrt{3}\times380\times0.8}\approx375.95A\) 。
    3. 最后选择空开:
       - 空开额定电流一般为计算电流的\(1.2 - 1.5\)倍。
       - 阻性负载时,空开额定电流可选\(300.76\times1.2 = 360.91A\)到\(300.76\times1.5 = 451.14A\),可选\(400A\)或\(450A\)等规格。
       - 感性负载时,空开额定电流可选\(375.95\times1.2 = 451.14A\)到\(375.95\times1.5 = 563.93A\),可选\(500A\)或\(630A\)等规格。

    实际选择还需考虑负载启动电流等因素,若启动电流较大,空开额定电流可适当选大一些。
    ZF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