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6-11):
一个输送带,头上接一个编码器,一个光电开关,整条输送带上可以放5个产品,来料后检测到光电开关开始计数,到末尾给一个输出。输送带上有几个产品不定,反正是1个到5个。不知道有没有人有好的方法?

网友A:
你表达不清楚

网友B:
稀里糊涂的  俺是没明白你要表达啥

网友C:
命题不完整,条件欠缺,无法作准确答复。

楼主:
来的料1-5个,每个料到末尾输出一个脉冲。

网友D:
感应器装到末端  感应到上升沿 输出一下如何

网友E:
  对于做物流设备的人来说,这个非常简单,我们编码器都可以不用,利用速度和时间算出即可,有编码器精度杠杠的,直接算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应器装到末端  感应到上升沿 输出一下如何

就是末尾一个气缸推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末尾一个气缸推一下

只是这样的话  编码器都不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对于做物流设备的人来说,这个非常简单,我们编码器都可以不用,利用速度和时间算出即可,有编码器精度杠杠的,直接算位置。

如果速度调快了,靠时间就不行了吧?
plc

网友G:
光电检测到产品时记录编码器位置值,然后根据编码器增量计算产品相对于光电处的位置值?
但一直单相旋转,啥时候给编码器位置复位呢,否则会编码器值溢出吧?

每隔若干个产品,复位一次?

网友H:
这种输送带很常见,编码器装个轮子,压在输送带上。有现成买。

网友H:
如果不用检测产品OK或NG,光电开关直接装末尾,感应到就推并计算。编码器都不用。

网友I:
这叫圆盘筛选机,就是一个编码器加一个入料光纤搞定的
玻璃圆盘筛选机(fx5u+威纶通屏+伺服+3个CCD(还预留3个CCD未启用))_哔哩哔哩_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9t421G7fN/

网友J:
这还不简单啊 。
1、光电开始计数 当这物料到达物料5的位置时,编码器数值500;
2、  当每个物料经过光电时开始记录当前编码器的数值A,当编码器的数值是A+500时,输出Y0;
3、同理,当 第二个物体经过光电时编码器数值是B  ,当编码器的数值是B+500时,输出Y0;

4、 这个类似分拣

网友K:
皮带转一复位一次,记录当前位置加出料固定距离和入栈,高速计数比较再出栈,,如果多个气缸,也就是多个固定距离多用几条入出栈。。。。
xghjiayou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还不简单啊 。
1、光电开始计数 当这物料到达物料5的位置时,编码器数值500;
2、  当每个物料经过光电时开始记录当前编码器的数值A,当编码器的数值是A+500时,输出Y0;
3、同理,当 第二个物体经过光电时编码器数值是B  ,当编码器的数值是B+500时,输出Y0;

如果只一个料就没有输出了,而且编码器的数值什么时候复位也是个问题?
  • 下载积分:+1(hsl200) 1、用增量式编码器 ,你 ..

网友L:
    这个很简单,光电感应到产品后就把这个产品最终位置用先入先出表格记录起来,当表格里有值的时候代表有产品,拿表格第一个位置出来对比,当编码器转到大于等于这个位置的时候输出气缸动作,同时表格出一个值。

网友M:
    要求是什么呢?
    xghjiayou

楼主:
引用 网友M:
    要求是什么呢?

    就是输送带来一个料,走一段距离,给一个输出,料1-5个不定

网友J:
    啥意思?没看到你说的。编码器数值在线上没有物料的时候进行复位,如果一直有物流就不用复位  (个人觉得复位与否不影响使用)

网友J:
引用 楼主:

    如果只一个料就没有输出了,而且编码器的数值什么时候复位也是个问题?

    什么叫:如果只一个料就没有输出了 ???

网友J:
    我觉得很简单啊  我这里和你类似  不只有5个 ,有超过100个,也是这样的啊,而且你分一个口Y0  我这是分多个口  比你这还复杂。

网友N:
    这多简单的事!
    1.只管推料:直接将光电开关装在传送带尾部推料位,检测到产品就输出推一下。
    2.检测筛选:检测位置/OK下料位/NG下料位这三个位置的相对距离是固定的,每个产品在拍照位时记录检测结果与对应编码器位置,当产品到达OK下料位/NG下料位时推出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J:
啥意思?没看到你说的。编码器数值在线上没有物料的时候进行复位,如果一直有物流就不用复位  (个人觉得复位与否不影响使用)

如果数据不复位,一会就是负的,一会儿又是正的。
xghjiayou

楼主:
感谢大家的热情相助,里面大神还是很多的。

网友O:
就是和筛选机类似的,主要是用到先进先出

网友P:
编码器不需要吧
扫我头像,一起来学习。

网友Q:
跟圆盘筛选机一个原理,中间要有缓存,可以用先进先出指令做

网友Q:
这是我以前做筛选机找的参考资料,一个用的是先进先出,一个用的变址,你可以参考一下
附件: 筛选机_2.zip (257 K) 下载次数:38
附件: 筛选机-FX3U.zip (1371 K) 下载次数:38

网友R:
哈哈哈,对啊,还是你聪明,这样简单省事
引用 网友H:
如果不用检测产品OK或NG,光电开关直接装末尾,感应到就推并计算。编码器都不用。
xghjiayou

楼主:
引用 网友J:
啥意思?没看到你说的。编码器数值在线上没有物料的时候进行复位,如果一直有物流就不用复位  (个人觉得复位与否不影响使用)

如果不复位,数据会一会儿正的一会儿负的。

网友S:
我的项目跟你差不多。不知道你的速度是不是一直是一致的。我的做法是,用字节传送,有料=2,无料=1。
你这有5个位置。一开始清零 move 1给k100 k102 k104 k106 k108,然后计算好物料从头到尾的时间÷5。每次间隔都move k100给k102,k102move给k104以此类推。有料就move 2给k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