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博图编程问题

楼主(2025-06-11):
1200编程里用用户开放通讯的接收指令。RCVD_LEN数据接收量区如何赋值呢。我想接收10个字节的数据。

楼主:
可能说错了。是LEN区。LEN区是接收数据的长度。如果接收区是优化块就默认为0.但是现在接收超过2个字节数据就报错。然后将LEN改为10还是一样。有大佬能指点下吗?

网友A:
按F1吧 看看参数说明
仔细看了并且尝试了ADHOC
的0和1模式都不行呀

网友B:
如果是结构的话,两边要一样。
都是一样的呀,发送和接收都是byte

网友C:
发送数据长度是多少字节?
发送是01 03 00 12 00 04 E4 0C

网友D:
DATA引脚应该这样写:P#DB17.DBX0.0 BYTE 10
试过了,还是不行呀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E:
你的DB17要改成标准块
都试过了不行呀

网友E:
官方例程可以参考一下
https://www.ad.siemens.com.cn/productportal/Prods/S7-1200_PLC_EASY_PLUS/S7-1200%E4%BE%8B%E7%A8%8B%E5%90%88%E9%9B%86/%E9%80%9A%E8%AE%AF/%E4%BB%A5%E5%A4%AA%E7%BD%91/TCP/S7-1200%20S7-1200%20TCP.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