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2W 10进制数据计算疑问

楼主:
各位大佬好
小弟使用CJ2W CPU给基恩士刻印发打标内容
刻印内容上面要计算当前日是今年的多少天
CPU 自带的A352 A353地址中存的年月日,格式是16进制
刻印机格式是Ascii字符串
我自己写的计算天数用的10进制定义每个月天数,然后相加得到天数,现在难题是,需要把PLC中16进制的号数加起来才能得到全部天数,但是格式不同,算出来的结果就不对,
比如说 1-3月总共90天,现在4月5号,需要把这5也计算加入,才是今年的总天数,请大佬们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每天学习一点点

网友A:
先转换成10进制,再根据月份规律来计算多少天,注意2月份是润年还是平年。
下载积分:+5(gz068909)
QQ: 2845452345

网友B:
BCD码
下载积分:+5(gz068909)
人生的成功不在于拿到一副好牌,而是怎样将坏牌打好。
发表于: 前天
引用 网友A:
先转换成10进制,再根据月份规律来计算多少天,注意2月份是润年还是平年。
是的哈,谢谢大家的回答,小弟文化水平比较低,这些数据确实不太明白,因为没有方向,网上找资料都不太好找
按照大家的回答,已经转换好了,
我是使用BIN指令将当前号数转成10进制+和过去所有天数相加得到总天数后,再把结果BCD显示,再使用MOVD指令每4位取值分别存储在寄存器
后续使用ASC指令分别转换成字符串, 就可以 了
非常谢谢
每天学习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