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6-13):
描述:启动时的现象
描述:停止时的现象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前提使用三菱Q03UDVCPU+QD77MS2做同步控制,之前出了十几台设备的程序放在现在这一批的PLC里都不行了,

表现就是同步轴的第2个轴存在较大的滞留脉冲,启动时,轴2速度只能加速到95%的位置,剩下5%需要一分钟才能到达;停止时,轴2速度降低到还剩5%后需要一分钟才能消除所有的滞留脉冲!

有意思的来了!在这个过程中更换过编码器线(走设备外部接),检查了接地、更换了QD77模块、放大器和电机都不行!最后使用一台老设备的PLC装上去,好了!同时将老PLC装在另外的设备上也是如此!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目前厂家回复的是固件版本问题,,,这就很玄学了

欢迎各位讨论遇到的各种奇葩问题

网友A:
可以在系统监视里看一下PLC版本,对比一下

网友B:
按照你的描述,基本上也只能归咎于固件这种玄学因素了,建议是采集一下进给当前值,实际当前值,电流值等主要数据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系统监视里看一下PLC版本,对比一下

是的,监控了版本号是不一样,主要老的那款一直放在这做样机使用的,前后年份都差3-4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你的描述,基本上也只能归咎于固件这种玄学因素了,建议是采集一下进给当前值,实际当前值,电流值等主要数据的波形

嗯嗯,准备今天再试一试,实在是没招了

网友C:
无法解释都归干扰,总得有背锅侠

楼主:
已解决,程序内部逻辑导致的,感谢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