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欧姆龙触摸屏NT21-ST121-E系统程序安装包

楼主:
利用软件自带的1.05版本刷机后下载工程文件通讯不上,是不是版本不对呢?之前好像是1.00版本的,哪位大哥知道是什么原因吗?或者有没有1.00版本的刷机包,谢谢!

网友A:
看看驱动 正不正常 要不要从新下载驱动
不懈努力,一切皆有可能...冲吧 少年
空QQ群:4057363
:赠人玫瑰 手留余香!

楼主:
应该是刷机后的版本不对,清理屏的内存后可以下载程序了,断电重启后屏一直显示系统初始化,不知道是不是没有连接PLC的原因还是我随便搞的测试程序有问题的原因,以前没有接触过这种屏

网友B:
和plc通讯不上 不显示的
系统软件下面带一些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C:
欧姆龙官网有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