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6-15):
按钮标签绑定的变量类型是输入/输出型,如图所示,在实际操作中,出现松开按钮,HMI依然显示被按下接通,导致轴撞机,请问各位大佬有遇到过吗?如何避免!

网友A:
引用楼主智趣黄sir于2025-06-15 14:01发表的 求助:欧姆龙PLC与威纶通触摸屏通讯问题 :
按钮标签绑定的变量类型是输入/输出型,如图所示,在实际操作中,出现松开按钮,HMI依然显示被按下接通,导致轴撞机,请问各位大佬有遇到过吗?如何避免!

松开,轴要停止。你这边程序写了吗?
plc

网友B:
这是采用485通讯控制吗,启动和停止要发送不同控制字吧
czz674613079@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松开,轴要停止。你这边程序写了吗?

写了偶发事件,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1个多月遇到了2次这样的问题。最初怀疑是手上有汗导致,后来排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采用485通讯控制吗,启动和停止要发送不同控制字吧

与HMI采用网线通讯,欧姆龙PLC与汇川伺服用的ECAT.偶发事件,说明是正常的

网友C:
我遇到过类似的,松开按钮轴继续运动,然后拍急停都不停,也是偶发的,用的也是汇川的伺服,不知道是不是伺服的问题

网友D:
输入输出的变量:输入时采集数据,输出时设定数据;当前通讯数据修改时在输入和输出两个任务中间时,你HMI的写入变量就会出现变化了;不建议使用输入输出类型。

网友E:
我遇到过,HMI上的变量不要用输入输出结构体定义的变量,只要新建HMI变量和输出结构体定义的变量关联一下就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遇到过,HMI上的变量不要用输入输出结构体定义的变量,只要新建HMI变量和输出结构体定义的变量关联一下就可以解决

好的,谢谢,我给威纶通打电话咨询了,确实会有这种问题存在,也是建议我把输入输出型变量改成输入型。谢谢大佬!

楼主:
说到正点上了,我给威纶通打电话咨询了,确实会有这种问题存在,也是建议我把输入输出型变量改成输入型。谢谢大佬
引用 网友D:
输入输出的变量:输入时采集数据,输出时设定数据;当前通讯数据修改时在输入和输出两个任务中间时,你HMI的写入变量就会出现变化了;不建议使用输入输出类型。

网友F:
我的习惯是一般不会直接操作程序过程变量,会把HMI当作真正的输入设备,按钮什么的控件都指向逻辑上的输入变量,只不过映射在内存里面不在IO变量上。

直接操作过程变量风险还是很高的,PLC扫描周期、通信延迟/重试、程序结构上的缺陷导致的双线圈等等,都有风险。

把HMI当作纯粹的输入设备,从输入变量获取值,写程序去控制过程变量,至少可以保证这个过程是清晰可控的。
  • 下载积分:+5(cccccy) 热心助人!

网友G:
    按钮松开的瞬间、程序扫到哪一步是都有可能的。所以得程序里面写逻辑、保证可控

网友H:
通信方式改成,标签通信,即可解决。

网友C:
啥意思,哪里改
引用 网友H:
通信方式改成,标签通信,即可解决。

网友I:
引用 网友H:
通信方式改成,标签通信,即可解决。

他用的就是标签通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