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U带MR-J5-G

楼主(2025-06-16):
请教一下,用5U带MR-J5-G的伺服,能使用手脉不?谢谢!

网友A:
你想要精确,那就使用模块,要是不精确的,自己写个脉冲动作就行

网友B:
如果加了运动模块ssc-g可以,但是要接在CPU本体的集电极开路输入手脉,或者加模块了

楼主:
本体的CCLINK定位不能使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