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6-16):
近期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主基板电源模块正常,但后面的CPU和所有模块都没电,一开始怀疑是基板坏了,换了以后也不行,有个人把主基板和扩展基板的电缆拔了好了,扩展基板没插模块所以拔了也不影响,扩展电缆有问题还会导致主基板模块失电?手册没找到相关解答,欢迎各位大佬讨论

网友A:
我记得扩展模块如果没有供电会导致主站模块灯不亮的,有次调试以为模块挂了结果发现对面的扩展基板没上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扩展模块如果没有供电会导致主站模块灯不亮的,有次调试以为模块挂了结果发现对面的扩展基板没上电

哦这就能对上了,拓展基板确实没有电源模块,电缆很可能没有问题,是扩展基板没电

网友B:
主基板电源足够,可以扩展无电源基板。多个扩展基板,主电源肯定不够,需要选型安装电源的扩展基板。扩展基板分能安装电源和不能安装电源两种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基板电源足够,可以扩展无电源基板。多个扩展基板,主电源肯定不够,需要选型安装电源的扩展基板。扩展基板分能安装电源和不能安装电源两种

好的,谢谢

网友C:
你程序中也要设置扩展的

网友D:
你增加扩展基板和模块的时候,有去选型软件配置下吗?看下电源够不够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