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6-16):
一直分不清FB和FC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的区别,各位大佬,FB和FC有什么区别,请举个例子详细说明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FB有自己的背景数据块,所产生的数据都存在自己的背景块里。FC没数据背景块,所产生的数据在一个扫描周期后自动清零。你自己可以写个a=a+1指令。FB的话数据会一直加上去直到数据溢出,FC永远都只=1.
  • 下载积分:+1(cccccy) 热心助人!

网友B: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C:
    FB块优点:

    1. 易于移植性,对于相同控制逻辑不同参数的被控对象,只要使用不同的背景DB,同一个FB块就可以方便
    2. 多重背景,减少重复工作,提高效率
    3. 多次调用时,参数修改方便
    4. 有独立的存储区

    FC块优点:

    1. 小巧灵活,对于非多次调用的程序更易理解
    2. 不占用额外的存储资源

网友D:
    FB就像私人别墅,独立的;FC就像大杂院,共用的。
    做数据运算的话,建议用FB;只是简单的逻辑控制,FC就够用了

网友E:
    FC给自己用,FB能给别人用

网友F:
    上面回答的我认为都太欠缺,或许楼主是想问在编程时FC和FB该如何选择。

    我来回答就一句话:
    程序在PLC内单周期就能出结果 选FC,程序在PLC内多周期才能出结果 选FB。

    这回答含金量老高了,在任何书,手册上都没有这样回答的,就悟吧。

    如数值转换,量程转换,数值处理等单周期内出结果就用FC。

    如果程序里有沿,有过程值,有定时器,需要使用上周期数据的程序用FB。所说的沿,过程值,定时器等放入FB的静态区。

    记住要高内聚低耦合。
  • 下载积分:+1(todzhang) 优秀
  • 下载积分:+1(多维元素片) 感谢分享!
  • 下载积分:+1(uniqueyang)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5(cccccy)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龙道友) 好贴好贴!
  • 下载积分:+1(工控小白-凯) 好贴好贴!
  • 下载积分:+1(sunpeng) 好贴好贴!

网友G:
    性能够就全用FB,能坐飞机就不要考虑骑单车了

网友H:
    可以看看这个
    附件: 西门子FC与FB究竟有啥区别?.pdf (632 K) 下载次数:176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的指点

网友I:
    感谢9楼的汇总

网友J:
我们高炉的控制只用FC,不用FB

网友K:
FB因为有背景数据块,所以有内部变量。程序内只有有用的变量才用引脚引用到外部。而FC内所有的变量都必须用引脚引用到外部。

网友L(2025-07-21):
引用 网友M:
FC+DB=FB
1205 【万泉河】 FB与FC在实际使用中除了背景数据块之外没有任何区别……是这样的吗? - 万泉河的文章 - 知乎
https://zhuanlan.zhihu.com/p/10927583063

网友L:
FB比FC更便于封装。
封装之后可以重复在不同的项目中使用。
而如果用FC做的封装,需要缓存数据的时候还需要另外设置INOUT接口以调用外部存储区, 调用时需要分配存储区,使用麻烦,就不如FB简洁了。
参考文章:
1205 【万泉河】 FB与FC在实际使用中除了背景数据块之外没有任何区别……是这样的吗? - 万泉河的文章 - 知乎
https://zhuanlan.zhihu.com/p/10927583063

网友N:
fc只能用作一个周期里的简单运算,fb可以结合不同的背景块在多个周期内来进行运算
各位大佬,FB和FC有什么区别,请举个例子详细说明一下,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