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步进电机使用问题

楼主(2025-06-16):
请问论坛各位大佬。小弟第一次使用步进电机。在博图调试时回原点报错。然后查了下是硬件限位设置的问题。我想问下如果使用步进电机不加限位开关的话可以正常使用吗?是靠位置来动作吗?我就想控制步进电机来回一直走就跟汽车雨刷一样(步进电机当地有些LOW。没有编码器反馈)

网友A:
你不关心机械零位就不用限位。像打印机有机械零位,就要用硬限位来找零点。
但是调试时候不设置硬限位又要报错。设置了也动不了。这个如何处理呢。还是不设置限位吗?

楼主:
还有问问,如果我不使用限位的话想要达成电机来回几十度角的运动轨迹只能靠位置定位走呢。有没有大神能帮忙解答下大概的一个程序思路是如何的。比如我自己琢磨的是设定2个定时来回输出(就跟2个灯互闪一样)然后每个灯输出一个方向及传送一个固定的数值。这样可以实现吗?

楼主:
用程序电动都是正常的,但是接通MC_HOME回原点后电机超过0.0远点位也不停止,这是为啥呢(机械设置中的硬限位和软限位全部都已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