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6-16):
各位大佬,三相380V转三相220V用变压器,那我零线接那里啊,我用了变压器之后我想用单相220V电怎么用呢
持之以恒
zsfjn

网友A:
转换后两根线之间就是220V呀,直接接上就可以
  • 下载积分:+3(小白来巡山喽) 真诚感谢!

网友B:
    还有单相110伏呢,你知道怎么样获取单相110伏吗?

网友C:
    三相220了,你还要什么零线?

网友D:
    我们的大学教材太烂

网友E:
    ‌确认变压器型号‌
    查看铭牌标注:若为"380V/220V △/Y"或"输出三相三线",则无零线。
    若为"380V/220V-Yyn0"或"输出三相四线",则N端子为零线。

    需单相220V时的替代方案‌
    若无N线变压器,可:
    从三相220V输出中任取一相(如U相)作为火线,‌另设独立保护地线(PE)‌ 构成回路(部分设备允许此接法,需核实设备要求);
    加装单相380V/220V小变压器,从原三相380V取两相输入,输出单相220V(含L/N
  • 下载积分:+3(小白来巡山喽) 真诚感谢!

网友F:
    都3相220了,随便两相接上用不就行了

网友G:
    好像有个工具叫万用表,万用表好像有个功能可以测电压!

网友H:
    长知识了,原来一直以为必须一零一火才可以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好像有个工具叫万用表,万用表好像有个功能可以测电压!

      好像大佬说得对
    努力做个合格de工控人
    qq群4057363
    学习交流,共同进步☜
    :赠人玫瑰 🌹  手留余香!

网友J:
    看着好专业的样子,实则误人子弟啊

引用 网友E:
    ‌确认变压器型号‌
    查看铭牌标注:若为"380V/220V △/Y"或"输出三相三线",则无零线。
    若为"380V/220V-Yyn0"或"输出三相四线",则N端子为零线。

    需单相220V时的替代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