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6-17):
威纶通宏指令:我想批量复位PLC M370到M382  13个点   ,用威纶通的
bool OFF=false
SetDataEx(OFF, "Mitsubishi FX5U - Binary Mode (Ethernet)", M, 370, 13)

我写1的时候是正常。我写13的时候就出错了,难道不是这个指令嘛

网友A:
你要对应上啊 一个bool对应13个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要对应上啊 一个bool对应13个M

大神QQ号7位  牛  现在这个应该值不少钱吧  我也只有QQ群 7位
努力做个合格de工控人
群4057363
:赠人玫瑰 🌹  手留余香!

楼主:
可以告知下嘛。我这样不是一个bool对应13个M吗?
引用 网友A:
你要对应上啊 一个bool对应13个M

网友C:
bool OFF=false
SetDataEx(OFF, "Mitsubishi FX5U - Binary Mode (Ethernet)", M, 370, 1)
SetDataEx(OFF, "Mitsubishi FX5U - Binary Mode (Ethernet)", M, 371, 1)
SetDataEx(OFF, "Mitsubishi FX5U - Binary Mode (Ethernet)", M, 372, 1)
这样才对,OFF只是占用一个地址

楼主:
那有没有批量复位的。不需要一条条写的
引用 网友C:
bool OFF=false
SetDataEx(OFF, "Mitsubishi FX5U - Binary Mode (Ethernet)", M, 370, 1)
SetDataEx(OFF, "Mitsubishi FX5U - Binary Mode (Ethernet)", M, 371, 1)
SetDataEx(OFF, "Mitsubishi FX5U - Binary Mode (Ethernet)", M, 372, 1)
这样才对,OFF只是占用一个地址

网友D:
bool OFF[13]={false, false, false, false, false, false, false, false, false, false, false, false, false}
SetDataEx(OFF[0], "Mitsubishi FX5U - Binary Mode (Ethernet)", M, 370, 13)
  • 下载积分:+2(jiabin_liang) 热心助人!
  • 人生的成功不在于拿到一副好牌,而是怎样将坏牌打好。

楼主:
    感谢楼主!
引用 网友D:
    bool OFF[13]={false, false, false, false, false, false, false, false, false, false, false, false, false}
    SetDataEx(OFF[0], "Mitsubishi FX5U - Binary Mode (Ethernet)", M, 370,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