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关于博图轴控制回原点的问题

楼主(2025-06-17):
请问下我控制一个步进电机回原点不能自动停,就一直在走这是为啥呢。物理限位没有选择。软限位设置了但是也没有。照样超过

网友A:
1、回远点方式选择不对。
2、原点信号是否正常。
3、帮助文档很强大,认真看下。
已经搞清楚了,是回原点信号的问题。谢谢

网友B:
确保输入点信号正确的前提下,检查回原的模式设置对不对?回原的速度是不是太快,而输入点的滤波时间太长,会导致检测不到信号。
已经搞清楚了,是回原点信号的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