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6-18):
如何通过4个感应器来判断小车在哪个位置,总共需要停靠11个位置,每个位置各有一个感应铁片,每相邻的两个位置之间还有一个感应铁片。

网友A:
vga小车么?

网友A:
这个要问生产感应器的厂家要资料,要到了记得上传一份

网友B:
这不是BCD代码吗?,4个传感器代表BCD1,2,4,8
  • 下载积分:+5(longry)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5(老棍子) 热心助人!

网友C:
    你可以用 寄存器做比较指令  来实现   比如:K1  一号站   K2二号站  以此内推
    传感器+行程开关 用组合来  实现 比如:  13   15  17  24  26   都可以 看你自己安排
    努力学习 学以致用!
    QQ号:349328832
    QQ群:4057363
    一入工控,情深似海!

网友D:
    用二进制的方式也能做

    共4个感测器,对应的位置要放上对应的铁片
    第一颗亮代表位置1
    第二颗亮代表位置2
    一、二颗一起亮代表位置3
    依此类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二进制的方式也能做

    共4个感测器,对应的位置要放上对应的铁片
    第一颗亮代表位置1
    第二颗亮代表位置2

    每个位置各有一个感应铁片,每相邻的两个位置之间还有一个感应铁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每个位置各有一个感应铁片,每相邻的两个位置之间还有一个感应铁片。

    ?

网友F:
    把感应器安装在小车上,然后感应片安装在位置上,按照这个排列感应片,就能分清1-2-3……,但是我有个问题,你怎么知道小车停到你想要的位置呢?还不如用伺服

网友G:
    十几年前了,控制电镀小行车,就是用的这个方法 ,1248 编码定位。现在好像都用编码器定位了

网友H:
    8421码,2的4次方是16,那4个信号能判断16个位置,实际写也简单,
    LD X0 --OUT D0.0
    LD X1-- OUT D0.1
    .........
    D0就是位置编号,4个输入就是编号值转二进制
    很方便就能扩到16,32个输入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十几年前了,控制电镀小行车,就是用的这个方法 ,1248 编码定位。现在好像都用编码器定位了

    三菱伺服最早的绝对位置读取就用8421码

网友I:
经典场景啊,做一批加工件做感应片,打4个孔上螺丝就完事了,按BCD编码上螺丝,检测螺丝头就行了

0001 最后一个孔上一个螺丝
0010 第二个孔上一个螺丝
0011 第一个和第二个孔上两个螺丝
。。。
1111 上满四个螺丝

网友J:
0001,0010。。。。1011,去组合就可以了。

网友K:
记得有一个相似案例,可以参考,准能成功。

网友L:
用编码器算位置简单

网友M:
可以试试用绝对值编码器做定位反馈 全行程绝对位置实时反馈
附件: 16单圈并行信号编码器17.pdf (708 K) 下载次数:5
附件: 18多圈模拟信号编码器19.pdf (727 K) 下载次数:6
旋转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