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现在有个项目,是一个伺服带传送带,传送带上一个接近开关,后面4个伺服逐个追剪灌装,灌装顺序是123412341234.。。。现在的问题是,每个伺服如何准确获取瓶子的位置呢?

网友A:
单个追剪的拓展而已。套娃。

网友B:
欧姆龙有一个飞剪的教程,你可以参考一下
https://www.fa.omron.com.cn/elearning/video/1366

楼主:
这个传送带伺服位置,不能一直加吧,这个问题要怎么处理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传送带伺服位置,不能一直加吧,这个问题要怎么处理呢?

到一定位置回下零

网友D:
要保证传送带不能打滑,接近开关做个探针到传送带的伺服,这样就知道工件的位置,上面4个伺服位置是固定的,可以做个挺杆凸轮,到达位置开始加工;
传送带也可以用普通电机+变频器,然后传送带上加个编码器,效果一样

网友E:
我以前看到追剪不晓得是啥意思,原来可以从字面意思理解。追剪:追着剪的意思
锅专家
如果您有烦恼,
如果您缺少背锅人,
如果您百思辗转不能入眠,
如果您扛不住压力,请找专业背锅侠。
我们秉承一贯作风,
锅背的快准狠,锅背的专业专注执着;
您也可以加入到我们团体中,发挥出您真正的价值和优势
专业背锅,快选锅专家!

网友F:
简单理解,追剪就是追赶。

网友G:
1感应到,当前位置+到伺服1的差距1存储位置A1,入库AA1,当前位置+到伺服2的差距2存储位置B1,入库BB1……
然后到了这个位置A1位置,就可以允许伺服1动作……

请不要随意加我,不会随便通过。QQ群462042464

网友H:
你没有表述清楚,是4个伺服往1个瓶子里罐装不同的液体,还是每个瓶子罐装不同的液体,还是每个罐装相同的液体,第一种,就是按照顺序来,第二种也可以,按顺序,也可以第一个瓶子对应最后一个伺服,第三种,就是,4个瓶子到位后,一起罐装
10楼  发表于: 前天
引用 网友H:
你没有表述清楚,是4个伺服往1个瓶子里罐装不同的液体,还是每个瓶子罐装不同的液体,还是每个罐装相同的液体,第一种,就是按照顺序来,第二种也可以,按顺序,也可以第一个瓶子对应最后一个伺服,第三种,就是,4个瓶子到位后,一起罐装

是4个伺服都灌装同样的液体,但是每个伺服都只罐一个瓶子,第一个伺服灌1号瓶,第2个灌2号瓶,第3个灌3号瓶,第4个灌4号瓶,第1个伺服灌5号瓶。。。。这样的顺序,每个瓶子都会感应到,皮带是不停的
11楼  发表于: 前天
8楼的方法加上出库的动作就可以了,也就是先进先出

网友I(2025-06-22):
楼主说:“这个传送带伺服位置,不能一直加吧,这个问题要怎么处理呢?”可以这样处理,设置传送带转1圈的长度作为1周期长度,然后按8楼所说“1感应到,当前位置+到伺服1的差距1存储位置A1,入库AA1” 细化为1感应到,当前位置+到伺服1的差距1存储位置A1,如果这个值小于1周期长度,则入库AA1;如果这个值大于等于1周期长度,则减去1周期长度再入库AA1

网友I:
传送带位置大于等于前面所设定的值时,除了执行追剪的动作外,再加上出库的动作,也就是把这个设定的值从队列里面删除。总的说来,就是建立4个队列,每个队列里面包含若干个数据(如前面所说的设定值),队列里面的第1个数据就是队首,我们只要关注传送带位置是否大于等于队首,只要大于等于队首,就触发追剪的动作,同时删除当前队首,它后面的数据就成了队首,等待下一次传送带位置满足条件

网友I:
因为设定了一周期长度,传送带的值(也就是主轴当前值)就在0至一周期长度之间循环,不可能出现溢出的

网友J:
用绝对值编码器做定长裁切位置反馈
旋转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