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6-18):
三菱 fx3u链接显示型号是fx1n,fx2n,是什么故障

网友A:
什么故障你可以看PLC诊断。3U显示1N,PLC应该是山上的。

网友B:
运行灯  都没运行
努力做个合格de工控人
qq群4057363
学习交流,共同进步☜
:赠人玫瑰 🌹  手留余香!

网友C:
ERR灯亮,有错误,先备份程序,清除一下内存,如果这样还亮那就是坏了。

网友D:
型号选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故障你可以看PLC诊断。3U显示1N,PLC应该是山上的。

意思是假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ERR灯亮,有错误,先备份程序,清除一下内存,如果这样还亮那就是坏了。

谢谢,还是亮,这个fx3u-80m也是醉了

网友E:
好多小设备用的FX3U,连高仿都算不上,只能说山寨,

网友F:
联机看看有没有错误代码

网友G:
是将1N拿来当3U的卖。换了个壳子?

网友H:
问老板,问采购吧,怎么给你买个假货

网友I:
err等亮了,报故障,先把程序备份保存好了, 大概率是山寨PLC,也许是1N的芯,用的3U的壳子。
实体公司,专业团队维修工控产品。维修变频器、PLC、伺服驱动、触摸屏、数控系统、伺服电机、电源,仪器仪表、机器人电路板等等,论坛来的朋友,提供免费技术咨询与检测。联系方式,张工:13120187368

网友J:
看PLC不像新的,问估计也找不到人了,PLC之接报废申请买个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