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薄弱的菜鸟

楼主(2025-06-19):
各位前辈,小弟有个项目需要用模拟量模拟电流 监控水流量监控水的PH值 ,以前小弟只是做过模拟量抓取温度,请问下这个流量监控/PH值监控和温控监控有没有不一样的?路过的前辈帮忙指导两句。

网友A:
就是有模拟量上下限对应你的电流上下限就可以算出电流了

网友B:
水流量 和 水的PH值 检测电气部品的选型结束了没,
1.测量源:水流量范围,PH值范围
2.测量元件:模拟量类型和F.S.
先解决1,2,再谈下一步
基础薄弱的菜鸟

楼主:
好的 谢谢
引用 网友B:
水流量 和 水的PH值 检测电气部品的选型结束了没,
1.测量源:水流量范围,PH值范围
2.测量元件:模拟量类型和F.S.
先解决1,2,再谈下一步
基础薄弱的菜鸟

楼主:
好的谢谢
引用 网友A:
就是有模拟量上下限对应你的电流上下限就可以算出电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