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请根据以下选型合适的空开

楼主(2025-06-19):
这三种情况如何正确选择空开?
ZFY

网友A:
你这每张图是要选三个单相空开,还是一个三相空开?
下载积分:+1(紫风颜) 一个三相

网友B:
肯定按大的选啊

网友C:
AI答案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D:
很简单的想法
第一种:三角形接法 可以理解为一个3*66KW的电机,
第2种 同上,可以理解成 3*70KW电机 ;
第3种,还是别选了,N零线电流太大了;
通过上面计算电流p=1.732ui*0.85 得出电流 并放大1.5-2倍就可以了
下载积分:+5(cccccy) 热心助人!

网友E:
4楼说的最简单明了,且完全正确

网友F:
功率都给了 计算方法一样的。考虑三项动平衡的话 按单项最大功率选,空开选型的重载*2.5,轻负载1.5 选型就好